怪病!845因特尔主板!!

楼主(2010-06-30):
能点亮,问题是,上CPU后,插上风扇,风扇不转,黄3V电压不够,不上CPU,黄3V电压够,风扇能转,这是那里的问题啊,没遇见过,急,求助!!!

网友:
intel845主板的cpu风扇,一般都是加电就转的,没有复杂的控制电路。楼主确定风扇没有插错?刷个bios试试吧。

网友:
和L有关系吗?
  BIOS到那去找呀!!!
   没型号都。,。

网友:
你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吗

网友:
intel的板型一般都印在线路板上,不会没有吧。有AA吗?我可以帮你看看

网友:
换个风扇插座可以吗?主板上不都有好几个吗?实在不行就飞线,找到需要 的电压直接接住风扇

网友:
直接飞线接电压吗

网友:
怎么把需要的电压接到风扇上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下如不是电源问题,看下有那个地方把电压拉底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黄线才3v电压肯定不够的 跟着黄线跑吧  有的板是直接连12V有的板是像下面电路一样

网友:
很像电源坏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