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15s接VGA线无显

楼主(2010-06-30):
驱动板RTD2533V+RTD2120L不接VGA有无信号提示。接VGA无显。应该是程序的问题。谁有的发一份给我谢谢 。24C16拆下清空无效。
无信号

网友:
请问楼主VGA信号线 检查了吗 因为行 场 线断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这是RTD2120L里边的数据乱了,重写过就OK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 这样的故障,不过在保没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