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V星K9V NEO-VV2.0全板无复位修复

楼主(2010-06-30):
早上客户拿来一块V星K9V NEO-VV2.0说点不亮,上电测试故障为全板无复位。首先测内存供电正常,CPU供电无难怪全板无复位了。这块板的CPU PWM 芯片是ISL6566 测PWM供电5V正常,VID有低电平,EN信号为低电平,此EN信号由IT8282M发过来,按IT8282M工作流程先有VDDA才发出EN开启信号,测IT8282M第三脚只有0.13V明显不正常,第三脚出来接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电感,测电感一边为0.13,测另一边为2.5V,断定电感已经开路,换上一个电感,上电测试第三脚为2.5V,此时复位灯已经亮了,上CPU测试OK,此板修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哈哈~~这也是饼哥的功劳,饼哥教的好,学员才掌握的快理解的好,修起板来也就不会瞎修

网友:
饼哥有个针对IT8282M的实例,看了后凡事有IT8282M的板子一般都能搞定了。在此向饼哥致敬!伟大的人啊!我发上来大家看哈嘛!

网友:
这是我以前下的,唉!尽到传不上来,你们自己看吧!我把连接复制过来了。末尾有饼哥弄的PDF,安逸的很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-viewthread-tid-179555-extra-page%3D1%26filter%3Ddigest%26digest%3D1%26typeid%3D42.html

网友:
这故障有点简单了,很少碰到,电感开路的机率不多。

网友:
是呀,一般说来电感坏的时候真是特别的少,何况还是线饶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