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论坛高手帮忙给一下“计算机不开机”的定义

楼主(2010-06-30):
请论坛高手帮忙给一下“计算机不开机”的定义,谢谢了!

网友:
按开关或短接PW开关针,电脑不上电就叫不开机

网友:
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对"计算机不开机“有什么定义!!!
主板有不加电,加电无显示。维修员发贴时,可能不会说出"计算机不开机"这样的话。

网友:
顶楼上,所言极是啊。

网友:
不开机的定义是什么,请高手帮忙回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开机 就是指按下开关后主板不通电 没有反应 风扇不转

网友:
感谢函山的回复,
从终端用户的角度看,终端用户会去看风扇转还是不转吗?
如果终端用户告诉你电脑不开机,你应该做怎样的准备?

网友:
不应该是没有定义吧?

有一个朋友告诉我,放金士顿内存不开机,放三星内存正常开机,那这个朋友说的是否就是错误的,应该叫上电无显。

网友:
我以为版主和管理员应该能够给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定义,但是版主和管理员没来。

因为有一种状况是,风扇坏了,按下电源按钮风扇也没转,但是开机了,我们能说这也属于不开机吗?

网友:
在线等待管理员的回复

网友:
管理員和版主都不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那是你自己的定义,我还认为不开机就是不加电。这种含糊的说法从你现在就不要再用了。还找什么管理员,版主。
主板加电,主板加电无显示,POST卡跑码为XX无显示,主板能过自检,但无法进入系统。等等,用这些表达情楚的词句难道有难度吗?非得把你这句说不清楚的定义一下?

网友:
也就是说讲电脑按下电源以后不开机,这句话是错误的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对于芯片级维修来说  主板不开机都是指不通电  不通电不光是指你主板上的风扇 还指电源里面的风扇  对于做维护的来说一般都是不通电  通电不显示  很多都叫不开机 对于很多客户 不通电  不显示  进不去系统  很多都说是不开机  这样的回复能解决你的疑惑吗?如果终端用户告诉我电脑不开机,自己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 如果你是做上门维护的那么 最简单的就是带把镙丝刀【拆机箱盖】  再就是一张测试卡

网友:
我以前是修电视机的,现在在一家公司做售后客服,看来这不开机要从两个角度看,
站在我们的角度不开机就是不上电。
一风扇可以判断是上电无显。
客户角度就是按电钮无显。
帮忙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。

网友:
呵呵 楼上的有点钻牛角尖了!终端客户说不开机意思就是:按了开关、但是电脑没有正常工作
维修员口中的不开机、就是不上电、或者上电无显!

网友:
不开机的定义就是.屏不显示就是不开机.点不亮就是CPU 都不过就叫点不亮.

网友(2016-01-20):
主要是用来界定开机过程的各个阶段:1.无待机:当主板插上电源,EC供电就已经产生。ec进入待机状态。等待出发信号,然后产生各功能快供电。如果没有待机电压,故障 俗称:无待机。
2.不触发:当待机正常后按开机按钮,后没有产生各路供电,称不触发
3.不上电(no power不加电):触发后,内存 桥 显卡 cpu等主要供电没有产生,
4.不开机(no post):供电都正常且有且发出cpu复位,但不显示为不开机(有些不开机为显示电路故障,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