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5707

楼主(2010-06-30):
接到一台显示器,加电亮一下就灭,是电源灯也灭。我就知道一定是C5707坏了。拆开之后换了两个C5707,故障解决。可是点了2个小时吧,又灭了,还是原来的毛病。我想知道屡烧C5705的原因。请大侠赐教

网友:
加焊背部所有焊点;2个5707之间的电容更换掉

网友:
对 就像楼上的仁兄说的 给板子加焊 特别"小高压包"也将其补焊

网友:
灯口的焊点也要加焊,总之大功率元件都要加焊

网友:
我都加焊了,还是不行。又烧了两个。愁。
     要不是返修,我早给加高压板了, 还能是哪的事啊?

网友:
哪有可能是哪两个变压器内部有短路吧,有条件的话换掉试试

网友:
变压器看坏没坏,,还要注意有没有开焊

网友:
加焊之外,连接C5707的电容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