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pl2通电开机但无复位

楼主(2010-06-30):
asus p5pl2一通电就开了机但是无复位,装负载CPU供电0。98V 复位0。19V 时钟0。26。内存供电3。3时钟0。72 PCIE供电和PCI供电都正常。就是复位不行啊。IO是W83627EHG 。BIOS 1脚3。3V 2脚0 31脚0 6脚3。3。些板如何下手。请老师位指点。小弟等待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查PG正常吗?

网友:
你看看南桥旁边有个电容坏了没。那个电容坏了就会没复位。测试卡上的灯还会狂闪

网友:
点开关看能不能关机,不能关就是修自动上电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要用假负载
直接上CPU测VCORE

网友:
丰马
的帖子
上CPU测主板上供电 时钟等数据 再发上来帮你分析

网友:
先修供电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,小弟查了一下。上CPU也是一样的。查了下供电也是正常的,其它的也正常。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,小弟再谢谢各位老师,怎么样测SB。谢啦。

网友:
测试卡不会闪,按住关机过会能断电。VCORE1。3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