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笔记本的U那么贵。。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搞坏了个T7300的U。。。。以为也就百十来块。。赔个就算了。。一查TMD要600快。。
我晕了。。。(还是等机会米一个U吧。。自己买太贵了。))倒霉
笔记本

网友:
现在升级笔记本CPU的BT人士太多了!所以把CPU的价格炒起来了!

网友:
等着宰人的滋味不好受

网友:
为什么淘宝上面T7系列的U坏的怎么还买200多啊

网友:
是的啊,坏的也要100块,因为有的人要搞坏的换好的

网友:
T的贵,买赛扬的充数吧,找个频率一样的充数

网友:
问一下各位行家 不怕你么见笑 那cpu 的型号怎么区别 我还不懂,哪位老师给教教我 在学校时没怎么学这个问题

网友:
在问下。。。T7300的U。。用什么赛扬的充数。。。。有哪个几个型号。频率不一样也行。点亮就行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