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0-06-30):
    进PQ   显示的,用MHDD也不行   ,也进的了系统,但用什么工具能修复?还是换的那里面的记忆盘?

网友:
什么硬盘?
用MHDD能发现硬盘吗?
型号能识别完整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可以发现,就是进PQ 分区进不了

网友:
先用MHDD检测下,有坏道用ERASE擦下,然后用DM分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