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X41T 大电流!怎么修!

楼主(2010-06-30):
电源插口旁的 2个MOS管有点烫!

是什么问题!

客户说是 插了一个短路的电源插座一插 笔记本就挂了!

网友:
你查查板子哪有短路的,是不是管穿了。你排除下

网友:
在这两个MOS管后面加电烧一下,应该能烧出来哪里有短路。

网友:
这样烧坏的呢先检查保险-MOS管-开机芯片一步一步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