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8230开机无显

楼主(2010-06-30):
HP NC8230 独显X600显卡
现象:开机无显,代码跑到21就停住了,如果不装内存代码到E0。电流到1。71左右就不动了。
没有进过水、没摔过。
请问应该是哪里问题,谢谢
显卡

网友:
显卡问题!!!!!加焊一下看行不

网友:
王羽
的帖子
内存清理一下 还不行的话就加焊一下显卡应该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外接显不?做一下显卡

网友:
电流跳变正常吗?外接试了吧

网友:
换个显卡看能显示不!

网友:
我有一台8240,跑码到D1,好几个月了都没搞定,楼主要是修好了就跟我也说下

网友:
这个最后还是换了新显卡好了。原来的显卡重新做回去还是老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