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30):
映泰TF-550板,CPU供电高达1.7V一会自动断电,测得32M晶振两端电压均为1.4V
应该怎么去修啊?请高手指点!
cpu

网友:
查cpu供电吧,量VID看有没有问题。
另外,你这板子用的32M晶振?

网友:
如果PWM及外围正常,应该是桥引起的
内存供电多少V?

网友:
桥CPU太热或者桥空焊

网友:
新手进来学习一下,高手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