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烙铁的温度问题

楼主(2010-06-30):
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各位不要笑我啊 请问如果普通烙铁不拔掉电源 温度会一直往上升吗?如果是的话 应该在烙铁工作多长时间断电,再重新通电开始工作呀

网友:
达到420-450左右吧,所以烙铁头氧化很快,要经常上锡。做维修一定要使用恒温烙铁,这样才可以保护焊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