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块难搞的板子,精英649-M3

楼主(2010-06-30):
精英649-M3 显卡12V供电线被烧断,可以跑到26并报显卡警,接上断线的地方就开不了电,取下CPU供电电源线可以开电,插上就短路一样一秒就停下,CPU供电场管己经测量没问题,而且在显卡供12V供电断开的时候CPU可以工作正常并工作到显卡,遇到过的朋友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一下槽里面针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被割得太深的话 可能把板层中间的线割断了 你接上去的时候  12V可能与板层中间的连一起而引起保护

网友:
槽里面针针没有问题,供电线的确是埋在里面的,烧糊了,我也怀疑是不是中间连起保护了,所以把烧的那点长度从两头断开,,直接用线连过去,但还是一样,显卡12V应该是直连电源的,CPU供电12V也是直连电源,所以查不到头绪了

网友:
问题肯定是出在12V保护这上面,只是没思路了

网友:
显卡插槽12V脚处直接接电压烧一下试试

网友:
显卡那12V没有明显的对地短路或别的,怎么个烧法,接地和显卡的12V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