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VA10J不认硬盘

楼主(2010-06-30):
前天收到两台同型号NEC的本本,都是认不到硬盘,加焊了接口和南桥都不行,也没有图纸,不知道从何下手,请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傅指点一下,菜鸟跪求!!!如有图纸请上传一份,谢谢

网友:
楼主南桥是SB460的吗
这个南桥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接口根前的电容电阻量了没啊,供电有没有,盘体转不转啊,有时有电压因为别处有问题,装上硬盘电压就被拉低,实在不行把南桥取掉,量一下那几根信号线到南桥下的哪个触点了,看看有没有断线啊,如果都正常,换个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先查接口供电状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