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MF707A不开机

楼主(2010-06-30):
一台CRT。TCLMF707A显示器不开机、、检测主电源正常。、、开关管输出到变压器有139V、、变压器转二次电源一点电压都没有、、场IC8712也没有电压、、我也换过试过还是一样、、行管检测也没有烧坏、、整块板也检测过、、也没有短路的地方、、实在搞不懂什么问题、、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修法、、、

网友:
这是此机的图纸,结合图纸分析,
IC501本身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6脚是否输出高电平 主电源是否有+12V和+13V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