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7002FD,老烧行管,求助啊

楼主(2010-06-30):
如题,此显示器,以前修过,是换行管,过了10多天,又拿过来,行管又坏了,拆开检查,又是行管坏了,换了一个上去,没有问题,第二天早上来一开机,几秒钟,行管就炸了,后又换了一个,用了好几天,又送回来了。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,是周边电路有问题吗?有遇到过的朋友请帮下忙啊?
还有阻尼电阻是有什么特殊形式的识别方法吗?

网友:
一般来讲造成行管损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:
1.行管质量有难以预见的缺陷,使用中"自然"损坏。
2逆程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。
3.行电源电压过高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。
4.行负载短路、漏电引发的过流,这里的行负载是指行输出变压器、偏转线圈、S校正电容等元件。
5.行频过高或过低。
6行激励不足。
7.行阻尼二极管特性变坏

网友:
老是烧行管,按照我的维修经验,,二次电源输出不稳的话也炸行管的,,这点要考虑进去先断开二次电源,在接上你更换的行管,不过呢要试几个小时看一下,会 不会炸行管,如果还是炸行管,那就说明了与二次电源没有关系了,那你就重点查行输电路了,那就观看高压包有没打火,逆称电容容量有没有减下啊,,S校正电容,还有行基信号有是否正常,反正烧行管就是这几个原因引起的

网友:
我测了你们说的元件,找不出来有坏的,这会儿又换上去了一个行管,还把S校正电容给换完了,点着呢,看会不会烧掉

网友:
昨天换好后,用了一下午都没有事,今天早上来一开机,几S钟, 就炸了,郁闷

网友:
“几S钟, 就炸了”,你要立即摸一下行管的温度呀。
检查二次电源的稳压环路、 代换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