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50 bIOS密码写在哪里啊

楼主(2010-06-30):
b450,现在要解BIOS 密码,不知到,密码写在哪里的,写在BIOS 呢,还是IO ,还是象T40一样,有个密码芯片

网友:
在线急等啊

网友:
想听高手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想听一下有经验人式指点期待中

网友:
B450无TPM芯片,它的密码应该存在BIOS里。

网友:
在BIOS 芯片里面。

网友:
这种的  好像直接把BIOS清零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