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31不开机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!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接到一台IBM A31 的机子  按了开机键无反应  拆机过后  加焊了下MAX1631 开起了一下  过后就不行了  没有待机3.3V 5V     最奇怪的是 1631的 22脚有16V  23脚有3.3v  21脚有VL5V  但是9脚基准电压始终不出来     28脚有3.3V  7脚没有  7脚通到TB6808F芯片上  但是6808点送出来了的  到一个电阻的另外一头就没有了  换了电阻还是没有  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个问题的? 出来指导一下 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了!

网友:
是不是有断线的啊 ?

网友:
那就是1631把这个信号拉低了,  详细查下1631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应该还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吧 好像吹热下 就能开的吗?

网友:
把9脚的线割开,看有没有基准电压

网友:
先换一个MAX1631试一下不行的话,看一下旁边的电容代换一下行不,好象是电容有漏电的现象。

网友:
先加焊下3 5V电感看看吧,应该是5V电感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