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L点不亮故障

楼主(2010-06-30):
接上电源,COMS跳线只有2.4V,南桥有3.3V供电,晶振一脚有2.3V左右另脚0.09V。短接开关没反应,强行短接5VSB可以点亮主板。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有两种可能,
一:是IO坏了,你可跑下线路,5V有没通IO
二:是南桥虚焊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  正常情况下不会达到2V以上的电压
先换晶振  还有谐振电容与电阻  换掉之后还不行的话  重植南桥  重植之后故障不变 那么南桥坏

网友:
COMS电压也不对,先把电池换了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一般南桥的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能亮主板的时候先把几个关键供电点给测一下  如果供电正常了 不过你的时钟晶振肯定电压是不正常了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一般IO,南桥,晶振和谐振电容

网友:
晶振压差正常  先换IO

网友:
先拆谐振电容,换晶振,加焊南桥

网友:
电池,问电路,IO

网友:
你说的可以点亮是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?  按不触发流程修..先把晶振换了.量一下附近的谐振,滤波.不行再做一下I/O

网友:
呵呵,搞定了,是南桥的问题.谢谢各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