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 CPU假负载的用法

楼主(2010-06-30):
在P4 cpu假负载上,用白线框的标明是地址和控制线,数据和控制线。有圆点,有方点,还有圆点外面加个圆线框的它们分别都是什么。
应该怎样测试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标识得有电压的你就测电压  没标识电压的你就打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