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P71G+屏电路5V问题,在线等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修个FP71G+白屏,查线路,原来是屏VCC保险烧了,换了保险,也只有1V多,分离屏线,驱动板很正常有5V输出,我就把屏5V线路的元件拆卸,把屏的电源芯片(ATT1164)旁边的贴片二极管上面标有(72)字样,和5V线上的三极管(J   8-   8J50C) ,拆卸后,测试有5V电上来了,但是不知道,二极管和三极管是什么作用,用什么代换。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只能找同样的屏板换了,碎屏板

网友:
怎么可能,液晶屏电路板,一搜一大把,然后再按板上的编号去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