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KM400-M3

楼主(2010-06-30):
精英KM400-M3主板 512M内存 原来是2200+的AMD处理器 顾客那边回收过来个2500+的 装上来 能触发 FF-C1-26然后马上掉电 是主板不支持CPU吗 可查过资料是支持的 都是462的接口啊

网友:
看看是闪龙还是速龙 最好把BIOS刷到最新再试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跑26掉电应该是CPU温度保护电路引起的  在CPU座旁边或者是中间会有一个ATTP1的八脚芯片  把这个芯片拆掉  然后把主板上这个芯片的3脚与6脚用线连起来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温度过高导致的,先刷个BIOS看能否解决,如果不能解决像楼上所说的那样把芯片拆掉,然后直连3  6脚

网友:
我店里的也是精英KM400-M3的。可以上2500+

网友:
精英这批主板 BIOS坏的几率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