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白屏

楼主(2010-06-30):
有一个HP V3000拆下主板,用皮老虎给风扇吹灰,之后就白屏,能听见进入桌面的声音?这个本吹灰之前一切正常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桌面

网友:
外接时,什么也看不到,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啊

网友:
多检查。看是屏 还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虚了,重做显卡吧,

网友:
这个机子 有问题都可以不用问了 直接做显卡!

网友:
只有重做显卡了,经常碰到这样的事,客户说经常死机掉电的,你就得注意了,和客户说好、
清灰有可能就会不亮了显卡脱焊了

网友:
V3000 恭喜中招了 呵呵 做显卡吧 祝你好运

网友:
LZ啥也别说了,做显卡吧

网友:
外接也没有显示肯定是显卡的问题,

网友:
刚才又试了一下,外接竖花屏,现在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吧?

网友:
确定是显卡,不过你可以先洗下版..

网友:
如果不想有风险,可以尝试加铜片挤压,背面垫好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点了一下没反应,就又点了一下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个清灰的V3000,第二天人家白屏,不过人家是945GM的,是屏坏了

网友:
哎呀呀,什么都别说,做显卡

网友:
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实践证明显卡脱焊。加焊OK

网友:
你看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原件,如果没有你就测测屏线接口的个个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中头彩了   显卡啊   你自己看下新闻   多了解下什么机子该碰

网友:
个人觉的是你的屏线接口与主板接口没插好,有可能是把主板接口里的针插偏了,在一个你要是把屏线拿下来,外接就会点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