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笔记本改的杂牌屏、

楼主(2010-06-30):
故障开机色不正常,花白,打开后看了下基本都是通用的,高压和驱动,直接代换了驱动板,测试颜色正了但是花的很,比哦都花,呵呵,判断驱动程序要烧录,仔细想了下会不会是VGA线的问题,拿了个VGA头换了后OK了呵呵,希望大家不要走冤枉路啊。

网友:
通用板本身现在好多种都有老化测试程序的   以前的2023L  现在的2025都是支持的,关掉电源,按住 +和-,再按电源开关开起松开按那两个键的手指,就可以启动老化了。再按MENU键,可以看到驱动板写的什么程序,

网友:
哥我说的是笔记本改的台式机屏

网友:
双方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

网友:
回3楼:不管什么屏,只要驱动板是通用的,比如2025的驱动板,就可以这样测试的,与屏本身没有关系,只与用的驱动板有关系。

回4楼:用老化测试程序的时候,可以交替显示多种色彩,还有显示文字信息,可以判断出大多数屏本身的好坏,还有就是信号处理能判定是输入的问题还是输出的问题的
楼主的显示器是输入信号线的问题,为什么判断不出?不是更省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