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显示器

楼主(2010-06-30):
开机现LOGO的时候是全屏泛白,是不是屏坏了,我换了个14的上去显示是正常但是他的字不在中央,也许是分辨率不同,它原来的是15。4的屏。驱动板好象是通用的,我也没换 如果是屏坏了就亏大了,请大师傅们指点下

网友:
肯定是屏坏了,不过也不是不能修啊

网友:
不能好象要确定先用自己的点看,如能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换14的能显示正常那就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