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gt主板供电

楼主(2010-06-30):
cpu无供电 关不了机   上下管都好  电源管理做了,IO也做了,还是老样子纳闷了呵呵
请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满足了没,其它供电不正常也会没的CPU供电的

网友:
电压全部到位。就是不工作。

网友:
CPU无供电,可以测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是否正常,VCC  VID。。。

网友:
全都正常。芯片也换过了。
是不是我焊接时候把芯片焊烧了呢???????

网友(点评):
有这种可能,你看一下PWM的型号

网友:
全都正常。芯片也换过了。
是不是我焊接时候把芯片焊烧了呢???????
引用 网友A:

芯片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电源管理
isl65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