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OS下GHOST不能使用

楼主(2010-06-30):
杂牌845PE  512M威刚 长城300W电源 一直使用P4 2.4C 运行在100外频下,即1.2G速度特别慢  设置133 200外频都不能点亮  最后换上100外频的 赛扬2.6速度稍微快一些  心想做个系统应该更好吧   但是DOS下却无法使用GHOST 只要一启动就自动关机 绝对不是电源和散热问题 换了8.3 11.01 11.02几个版本都不可以 取出硬盘在其它机器上GHOST入系统 安装运行一切  这是什么故障呢?主板和CPU不兼容?

网友:
换硬盘和光驱,还有数据线,把其它硬件换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确实是主板问题,可以先刷BIOS如不能解决,直接杀南桥

网友:
你超频了吧,,,,

网友:
用PE吧,方便

网友:
尝试在dos下输入 ghost -usb -noide 看是否能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