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2主板不过内存,路过看看啊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修个上AM2 的主板不过内存档C1,不加内存小喇叭报警加上不报警还档C1,内存好的 假负载测试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DDR2代内存供电1.9v多,后来测试数据线有一脚偏低034其他450左右,后跑线到CPU内部啊 两个插槽就靠近CPU那个插槽阻值034,请问一下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因为手头没有CPU不好测试啊。客户插反内存过。    内存假负载上时钟6个都要有吗 我测得时候是前面的有后面没有啊 就是123456我就135有电压这对吗 0.9V多啊 不好意思新手。

网友:
查一下VTT的电压是否正常,
如果正常换个U测一下,换U后故障相同查U座相接点到桥的线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座相接点到桥的线路是插针的啊 客户电脑部修拿走了 就是想问问内存打阻卡上的时钟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AMD的时钟一组有一个另一个为0

网友:
amd的板子有大部分内存是由U控制的,所以怀疑下U这方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