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松下kx-fp343cn不能打电话,沙沙响 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10-06-30):
手上一台松下kx-fp343cn的传真机,拿起听筒和按监听都有沙沙响,打不出电话。听筒和线路都正常,求维修思路!
解决办法

网友:
你不会是把音频改成脉冲了吧?改过来不行清下零就好。

网友:
更换1A 120VAC/24V的配件后OK

网友:
保险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