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华同方本本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接到青华同方本本屏坏了,接外显正常,过一分钟不显,不掉电流。这是怎么会事

网友:
把屏线拔了,看看外接是不是正常,很多电脑是接屏,外接同时
进系统后要切换才能用。

网友:
是啊,楼上说的是对的,你试试吧,应该好用

网友:
楼上说屏坏了,先换了再看看

网友:
  是否进入屏保了

网友:
看哈 板子检查到屏的码片没有噢

网友:
我是接的外显,我点屏了是坏的有可能主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