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,代码52,不启动

楼主(2010-06-30):
我是硬件菜鸟,想求助这里的大侠。在下手上有一批技嘉老主板约30片,K8VT800的,近两个月来,陆续有8片出现以下相同故障:启动到内存检测刚完成就死机(按理下一步应该检测硬盘),此时诊断卡代码为52.请问故障原因?以及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请问你是用两位测试卡  还是用得四位测试卡?  电脑电容有无暴起    芯片针脚有没有发霉或太脏       可以先试着洗下板    吹干    在试下    这些奇怪得代码 建议你用下4位测试卡看下代码!           建议你先观察主板表面元件  芯片   仔细点观察  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得问题!

网友:
像是桥空焊的问题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的是两位测试卡,电容无爆浆,部分芯片针脚倒是有些脏。
谢谢兄台回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处理好灰尘  不行就刷BIOS  查内存 供电等工作条件

网友(2011-04-24):
回复 网友C:

感谢。解决了。跟内存也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