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Z73A-14RM

楼主(2010-06-30):
MZ73A-14RM是什么东西、、不要行吗?它有三个引脚、、把它拆下来检测显示器没有短路、、焊上去就保护短路、、不要行不行的、、、

网友:
是消磁电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要也行的、、现在显示器好啦!谢谢支持、、

网友:
消磁电阻,,,,用于消磁的

网友:
焊上去就短路保护?什么意思呢,是烧保险吗?
这个如果有,还是换上去一个的好,不然用一段时间,你还要去拆机修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