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200 不开机

楼主(2010-06-30):
DELL X200 不开机
故障现象: 接上电源 待机电流0.04 按下开关 流 上到0.12左右就不动了
测各电感 电压 只有一个3.3V .
想 问下前辈们 这机器 是不是 待机时只出 3.3 没有5V就能触发.
望 与到过类似故障,特别是那些修好了.朋友和各位前辈给点思路 点拨一下 偶
不开机

网友:
dell 也有x200啊 我还以为是ibm的呢 报个板号看看如果有图纸可以分析一下

网友:
是三星代工的吗

网友:
上到0.12不掉电的话 应该是电感或者什么东西虚汗吧 一般有原件短路或损坏的话 电路都会保护的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流是待机还是上电啊 不过都不正常 待机0.12应该是后极有短路 上电到0.12可能是cpu供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桥 我是都 压了的 其它的还真没注意 明天我在试试

网友:
aww3856
的帖子
现在 手头就是缺图纸, 5V 没出, 现在 只发现有一个电感 一边接地 ,一边有20V .

网友:
好像有点短路啊

网友:
先确定是开机还是待机状态,这个很重要

网友:
CPU电压肯定没有出啦,检查下 CPU供电IC,或座子撒

网友:
问题很严重。对楼上说 的对。CPU电压没出来。先看下电感有没有虚的

网友:
哈哈兄弟我也在修这个本 也是这个现象 待机电压只有3.3V 。 5V是触发之后才有的。你触发之后电流上到0.12A 然后不动是5V没有出来 我现在手里的机器也是上到0.12A ,但有时5V电压能出来然后就能正常进系统 我现在判断不出来是那个东东虚焊了 正在尝试

网友:
CPU电压都还没有出来,仔细的查一下,不要老想着桥。

网友:
楼住提供的版号是不是正确阿 不会是三星代工的吧

网友:
有图纸的 能发上来吗

网友:
U供电没出来,有短路

网友:
我今天接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,也是等机0.06按开机电流上到0.12就不动了,过一会又减少到0.10之后就再也不动了,。我把主板上的3 5V芯片和H8好多芯片都加焊了还是一样,。,我晕

网友:
待机就只有3V电感有电压其它电感都没有电压,电路图都找不到。。后来我火了干脆换个CAM的南桥,。就可以上到正常了 上屏呵呵可以见到LOGO了!

网友:
当我把板子装起来机器快装完了,又一次上电测机妈的不亮了,我晕。。电流又跑到0.12不动了,气得我又换了一个CAM的南桥,这次换上了还是一样的上到0.12不动。晕,放到一边去不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