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arracuda 7200.7 80G sn:5Mr33gzx 8.01 M21 跑完自校 ...
barracuda 7200.7 80G sn:5Mr33gzx 8.01 M21 跑完自校准,回写ata无效

楼主(2010-06-30):
型号:st380011a
我用的软件是:STR 7200.7 DEMO,跑之前做了ata备份,跑完回写ata无效,是不是ata的偏移了,我没有pc3000,请各位帮忙

网友:
找其它固件再写一次看看 .7的经常会ATA回写不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str .7 demo 版,备份ata后,跑自检,之后回写的备份,不过回写后我又读了下ata固件,用记事本打开看了下,和原来备份的ata内容只是最前面的一行一样外,下面的数据都不一样,是不是str .7 demo版的功能不行,或者回写速度过快,造成的?

网友:
哪位专家给解答下,谢谢

网友:
用3000写吧,应该能写好!!

网友(2014-08-25):
用STC可以搞啊,这个小菜问题QQ:1186046994,我在群里上传过资料的,就是写ATA的,解决写不好的方法,你们不下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