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236 ver:1.A进系统正常关机之后,主板不断电,CPU散热风扇照样转,在线苦等!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又维修一个怪问题,点开关针可正常开关机,关机之后CPU风扇也不会转了,但是进系统正常关机之后,主板不会断电,CPU散热风扇照样转,最后诊断卡显示05,是一块MSI的板子,型号是:MS-7236 ver:1.A,BIOS写了,IO换了,在论坛曾听人说CMOS里设置错误会出现此故障,于是我在CMOS里面设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,每一项都调了,始终都是一样,就连MSI专用开机芯片都换了,还是一样,期待高手指点!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防伪芯片是什么?

网友:
就是你换的那个MSI专用的芯片,已经换过了嗯,不知道啥问题,等待高手来解决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会不会

网友:
还是开机电路问题,绿线电压不能拉高,查这路,看有没有三极管及专用芯片周边电路。

网友:
查一下IO的PDF找到PWON#信号看一下是否过孔不通,

网友:
还是开机电路问题,绿线电压不能拉高,查这路,看有没有三极管及专用芯片周边电路这个问题,问题最大了

网友:
和碰到的问题很相像,等待高手回答,

网友:
先清CMOS

若不行 刷BIOS

网友:
点触发针可正常开关机,就是进系统软关机之后,显示器黑屏,主板仍然在工作,风扇照样转,检查了,没发现过孔不穿,就是绿线一直是低电平,还望指教!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模式不对啊,在CMOS中有S1跟S3之类的,调一下试试

网友:
换IO,刷BIOS,调CMOS设置。

网友:
看一下有没有IT8282M这个芯片,换一下试试。我以前遇到过,换它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奇怪哦..或者可以考虑一下系统..是否关机后有一个提示"您现在可以安全关闭计算机了"?

网友:
拔掉电源线,量绿线那一路是否有短路,或者被不明原因置低了

网友:
你如果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,就根据开机时序反相过来看,只是EN信号都是在最前面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,EN信号为低电平,相应的供电会被关闭,反之则打开,你如果不懂这些,建议你一个一个查,CPU供电,芯片组供电,时钟频率,内存供电,看哪些关闭了哪些没有关闭。

网友:
再提示一下,INTEL的关机顺序大概为:CPU,FSB,北桥,SLP_S3#,内存,SLP_S5#,ATX电源。
如果前一级未关闭,但让后面也就无法关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