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上部分清晰,下半部分都是横纹。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我接收了一台CRT19显示器,通电后的现象是屏上部分清晰,下半部分都是横纹。我一分析中场块损坏的可能性大,换过场块后现象如故,再把场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,逆程电容也换掉,还是不行。把400伏大电容也换掉还是不行,看视放板上的电容也没有发现问题,不放心对其进行补焊,还是没有解决问题,维修陷入困境。请各位同行给指点一二。客户催的还紧。

网友:
对不起写错了,是升压电容,不是逆程电容。

网友:
怎么回事,没人回复,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。

网友:
一是看看负电压的滤波电容,二是看看输出的反馈电容电阻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场块相关的电解电容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里也有一台是闪屏的优派显示器,和楼主一样的故障,也是没解决,等待高人指点

网友:
这个应是场电路供电路中的电容坏了,或是场块不良

网友:
这种问题要一路一路换 说不清具体位置 反正是场负压不稳或视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