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50CPU温度高

楼主(2010-06-30):
R50本原来花屏,加焊显卡后ok 可进系统一测温CPU80度,以为散热片没上好,拆开后从上散热片,没接屏开机,用手摸散热片,发现导热管贴在CPU上的温度很高,可靠进风扇的地方一点温度都没有

网友:
也就是说风扇都正常呗,这边有温度那边没温度应该是散热器坏了吧

网友:
  应该是里面的导热液跑了

网友:
注意观察一下风扇上的导热管看是否有漏液

网友:
换散热器吧,这样的肯定坏掉了

网友:
网上没有卖散热片的,那个导热管有方法修么

网友:
暂时还真没说谁能把它修好的。没办法啊,还是得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