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913fw高压板受保护怎么弄啊....

楼主(2010-06-30):
AOC913fw高压板受保护怎么弄啊....通电后3秒钟左右变成黑屏.这机是放了一个月左右没用在这样的...换通用高压条一切OK....这板看上去就哪和几个IC.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..看了下说什么脚接地去保护.看不明白....

网友:
看有没焊的灯管有没变黑,把1脚和16脚接地去保护。

网友:
但是我拿4灯的高压条去试是OK的哦...   把哪个IC 1脚和16脚接地啊/

网友:
还是修吧,不要随意去想着去去掉这个保护,既然是保护,就有它存在的道理。

网友:
可以找到芯片的过流保护脚,直接将其与地短接

网友:
支持大大的意見喔,去保護到時候燒更大,明知道保護就那幾個元件拆下來測一下,就能解決,若無此維修能力還是換通用版來的安全,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

网友:
可以先找一下保护的原因啊 。。。。。!!!!

网友:
我 也 碰到这样的 问题 不知道 如何下手啦  求高手赐教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2840-from-home.html
这是我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,虽然很简单但是应该可以解除过压保护,我觉得维修还是要自己找资料,不是重复的一直发问,可以用论坛搜索的功能找一下,我想总比发问等著人家来回答来的快吧

网友:
把TL4941的1脚和16脚接地,是去保护。

网友(点评):
去保护是很不负责任的维修法,难道你们都不用保固的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,我也下载了你的方法,大概看了看,说的很好,也对。
但你也不用针对我,去保护也不为是一种维修方法。我也知道保护有保护的原因。用你说的方法10个也就能修好两个,然后2个换灯管,剩下的都是去保护。  我个人觉得只要灯管不漏电,不打火就可以去保护。

网友(点评):
对阿也有过流的保护的排除方法阿

网友(点评):
对阿也有过流的保护的排除方法阿

网友(点评):
对阿也有过流的保护的排除方法阿

网友:
不支持去保护!

网友:
因为你的灯管不平衡或者某一路电流偏大,原板的保护电路敏感所以黑屏,而你所用的通用板可能保护电路不敏感,或者干脆就没设计保护电路当然可以用了!不信你可以用原板接上四根新灯管试试就知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