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0-06-30):
各位大哥,我这里有两条电信宽带,都是4M的,现在想通过双WAN口路由器连接大概10台电脑,不知道路由器该如何设置!
路由器
电脑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各们帮帮忙啊!

网友(2010-08-14):
首先,你有双wan的路由吗?还有,什么牌子的?设置都不一样!
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去买可以刷dualwan固件的路由。很好用

网友:
各种型号的路由设置方法不一样。大概就是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后,有一项是wan端口设置

网友:
路由里面可以设置的,前提你有路由有双WLAN

网友:
如楼上所说.进路由后跟单WAN路由设置方法是一样的,只是要多输一个WAN口的拨号数据,,另外,双WAN路由是不可以宽带叠加的,只能用作双线均衡..因此,别以为设置后达不到8M速度就以为自己没设好哦.

网友(2010-10-09):
补充一下楼上,双WAN口的路由有的带双线叠加,有的带负载均衡,不管是哪种,你都是需要在WAN1和WAN2里设置不同的帐号和密码。如果你觉得想要双线叠加,而路由又没这功能,那只能追加成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