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S使用说明 (刚从其他地方看来希望有用)

楼主(2010-06-30):
MATS使用说明

看好多朋友都问具体如何用MATS,其实不繁杂,首先说明地是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地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地;
至于如何进纯DOS相信大家都会吧,假如亻尔地系统是XP,请去网上搜寻一个虚拟软驱软件,简单设置之后 开机就有个选择项能够进DOS了;

把MATS.EXE放在一个目录下,如: D:\VGA\,进入DOS形式之后,转到D:\VGA目录下,输入MATS 按回车。
这时,假如亻尔地显卡是N卡,型号在MX4XX~6XXX之间,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。

进程如何花都不用管她,等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
格式如:
FBA0~31
FBB0~31
FBC0~31
FBD0~31
或FBA0~31
FBA32~63
FBC0~31
FBC32~63
或FBD0~31
FBD32~63
FBD64~95
FBD96~127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假如亻尔地显卡实在是花地看不到测试结果,就用一块好地显卡进入DOS。
然后进入D:\VGA目录下,应当会生成个report.txt文件,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, 输入 TYPE REPORT.TXT 回车,就会显现测试结果 ;

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:\VGA\REPORT.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.
至于看到测试结果
如何确认究竟是哪个显存有情况,这个不能一概而论,也没有具体地好方法.
规则(规律)只能靠大家慢慢探索;
PS: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情况,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地,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,另一端在GPU上,而且GPU坏地几率要大一些.

网友:
以后发贴的时候先搜索一下,见你是对新手有帮助,下次先搜索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