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E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6-30):
开机不亮,电流跳到0.8左右,测试一下,CPU没有时钟也没有复位,PG信号也没有,但是主板的供电都正常,时钟也起振了,时钟CPU-STOP信号也有了,PCI也没有时钟,请问高手这有可能是哪里坏了,怎么检修?
cpu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VR pwrg

网友:
cpu的时钟你是如何测量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测量的 一般我们就量下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电压 我们就认为有时钟了 或者cpu电压出来了 cpu发烫了 我们iu认为cpu工作了 不在你以为如何

网友:
这款机器一定要装CMOS电池才会有时种和复位信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