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55S-S3主板不定时死机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6-30):
技嘉GA-M55S-S3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有时玩几分钟,有时一两小钟就定屏死机。。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这中问题你把内存换了,CPU 加大风扇看看

网友:
测试各项温度是否正常 若正常  板卡级更换   确定一下是否为主板问题

网友:
内存条,显卡,CPU,电源都换过了。。。还是一样。。确定是主板的问题,但不知从哪里下手修起。。。温度正常的。。。

网友:
加焊桥吧,都是以前温度过高桥空焊了现在只要达到某个温度就会死。

网友:
加焊桥吧,都是以前温度过高桥空焊了现在只要达到某个温度就会死

网友:
显卡 内存  CPU  电源  CPU  过热 系统问题 爆电容 都回引起 这个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