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CER V193W数据 故障 不开机

楼主(2010-06-30):
求求ACER V193W数据 故障 不开机,版号:<T>GQ8CB BA054 TOP:A MB:A V0.01 解码芯片是TSUM1PFR-LF 遭到雷击 现在的故障是不开机,电压都正常 。求数据,数据芯片是SST25VF010A 下图就是板子的实拍图片:
不开机
芯片

网友:
我估计有数据也不行,因为,雷击很可能是硬件损坏!所以换板吧。。。。。!!!!

网友:
只能是刷程序看一看了,雷击的可能是主IC坏了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该一个通用板 改也很快

网友:
同要想要一份,有一台在我这都找了好多天了,还没找到程序

网友:
雷倒了的估计要换件的

网友:
楼主找到了吗?我这里现在也有一台,可能是雷击的,现在不知道怎么搞!

网友:
我的V193W不一样的,是用24C04的哟

网友:
一般都是那个TSUM开头的大片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