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液晶TGJ-9L80D带载能力差

楼主(2010-06-30):
清华同方液晶TGJ-9L80D,刚开始的故障是14V电源的整流管击穿,更换后不接驱动板14V,5V电压都正常,接驱动板后14V变成8V,5V变成2V,驱动板没有问题,断开往高压去的14V也是一样,我有一块aoc912w+的电源板也是这样的故障,看来是通病了,我找来一块好用的电源板,把开关管,光耦 TL431,S极对地小电阻,后级整流管都交换了还是不行,我估计电源初级不能有什么问题了,后级还有一些稳压管和小三极管没有交换,谁有相同故障的请指点一下,我都换累了

网友:
zd902  zd921  zd922 换了也不行 传一份图大家帮分析一下

网友:
我有电容表,大小电容都测过了,没问题

网友:
变压器坏可能性大

网友:
你换了EA1530再说吧

网友:
修过一台飞利普的液晶,12V二极管短路,换后也是带不起负载,结果是电源变压器坏了,没有原装的变压器,就随便找个一个输出12V和5V的变压器(优派17液晶拆的)代换上去OK

网友:
电源主IC变压器坏的太少了,从纯平一直到液晶都是这样,还是从别的地方着手比较好些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芯片,我遇到过空载电压正常,接上驱动板电压降低一半。换电源管理芯片后正常。

网友:
电源芯片供电脚的 滤波电容也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