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检测不出网卡

楼主(2010-06-30):
为什么我有一台电脑检测不了网卡?
主板自带1张网卡。插网线根本不着灯,
我插了张新网卡进去,等是亮了,不过是亮红灯,进了系统又检测不了这张网卡。
我试过重新安装系统,但是问题还是这样没有解决。

网友:
PCI插槽用镊子刮下   加焊下   洗一下 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先把集成网卡在CMOS设置里关掉,再进系统看看能不能安装独立网卡.

网友:
   你运行CMD 输入IPCONFIG看看有没有反应。如果出现本地连接和宽带连接并且还的IP地址之类的东西就说明你的网卡是好的还之就是坏的。

网友:
不会是独立网卡没有接触好吧?

网友:
刷下槽子,用手摸下网卡是不是烫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