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e盘F盘打不开

楼主(2010-06-30):
我朋友一台电脑E,F盘打不开,c盘d盘能打开,就是e盘F盘,打开时总是显示,脱机连接失败,从装系统也不行,请朋友们指点。

网友:
   伱可不可以把硬盘清零重新分区再装系统,那样你先要把盘子里面的资料拷出来再进行。不原你有用的数据可全部丢了。

网友:
进PE 能打开吗,还有直点是打不开的你在我的电脑的有钩的地方看能打开

网友:
重新格式化算了

网友:
进PE看看,要不就只能格式化了

网友:
重新分个区

网友A:
进PE,然后看看根目录下有没有autorun.inf文件。。有的话删除

网友:
右键打开,是否可以?

网友:
重新分区即可

网友:
进PE应该可以

网友:
使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,另外数据保不住了.貌似

网友:
用diskgen,重建下分区表,一般是可以的

网友:
diskgen,重建下分区表,搜索到扩展分区 def 要一个的保留才行

网友:
看看开始运行行不行要是不行就只能分区了

网友:
反键我的电脑——管理——磁盘管理—— 选中他,反键打开或者资源管理器,

网友:
同意7楼的意思,或者用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再全盘杀毒

不过我喜欢把硬盘拆下来,挂到别的主机上杀毒,这样比较干净彻底些

网友:
中病毒了杀毒

网友:
如果没有重要的资料在里面的话就格式化一下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