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500笔记本LED液晶屏 屏暗,请大侠们给点意见,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接一下接了台联想SL500笔记本,现像是屏暗,拆开一看是LED的,以前见过但没修过这种液晶屏的屏暗的现像的,量了一下它的背光驱动板上,又有19V,其它的只有
2点几伏和1点几伏,也不知道 它正不正常 ,没修过,要是背光板坏了,有这种能通用的的板吗,我在网上找了下也没这种原装的板,有个DEll 的但店子也说不清楚能不能改,有种台式的说可以通用,但体积又太大,放不进去,但我还是定了片,以后可以用来测这种屏,要是驱动没坏的话,背光又如何修呢,有修过的同行指点一二 明天=板到了,测过后才敢去拆屏,不论好坏都 拆来研究下

网友:
19V 电源保险,背光驱动保险是5V电压

网友:
LED LCD一样修的确  LED上集成高压电路

网友:
led的也是要需要供电和开启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的。你测到三个电压有2个低于3v其中一应该是亮控,另一个是开启电压,好像 点低。不过要是2点几伏的话也应该可以亮的。首先要确定那个是开启电压,可能通过调整屏幕亮度来测看那个电压有变化,这个电压就是亮控

网友:
楼主能发个图上来吗 , LED的 我还见过  不过 我修一个一神舟 它的开启信号也只有2V左右.  暗屏 后面还是从屏线上拉一下3V信号 搞定的

网友:
碰到过一台联想Y530暗屏。。拿给别人修。。换了个IO好。。不知道。。这是为什么

网友:
测下主板高压供电的保险坏么

网友:
接外接正常吗!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呢?

网友:
已修复,是主板的高压供电线路的一个电容漏电所以才把电压拉低的,现在19V已正常 了,回之前不知他的驱动多少伏才正常 ,现在知了,谢谢以上朋友的提出的宝贵建意

网友:
LED 的维修经验少些。多些比较好。

网友:
楼主不是测得19供电没问题吗?
前面测19伏供电为多少,是18点多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断了,还有旁边的电容短了,换了就可以了,好像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