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焊台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6-30):
本人想购台普通焊台对付现在无铅原件的焊接,是8205好还是852D好?

网友:
具体看你需要了,我用852D

网友:
现在有个杂牌的,想买个旋转风的,就是不知道买哪种?想配合基地的返修台用。

网友:
AT8205旋转风值株,拆焊面积稍大的多脚芯片比较好用。

网友:
实际情况是8205  功率1200W   超级螺旋风   绝对好用  最好是8205的升级版8300有数显控温精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