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

楼主(2010-06-30):
今天接到一个翻新电源,问题是副载超了,导制接口严重烧坏,以后翻新电源要慎用,不然亏大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醒,被修过的电源性能只定差。

网友:
也有供电不稳定吧~

网友:
还有一个原因也会烧接口,我遇到一个电源是因为接口接触不良导致高温烧掉接口。

网友:
那倒不一定,只要你按照电源的设计特性,用仪器或模拟的方法,按照电源性能去逐项测试,不一定比原来的电源差;另外,电源的型号不同,各个特点也 不同;理解电源的设计缺陷,就能够有的放矢,改变它的缺点,甚至比原来的电源更好用!要不,就没有改新和创新了!

网友:
接触点氧化严重接触不良,导致发热过高烧坏

网友:
也不一定会差呀,主要看谁修了

网友:
是的,有一定的道理

网友(2010-08-23):
接触不良才会烧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