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B6808F是个什么芯片,是待机芯片吗?

楼主(2010-06-30):
TB6808F是个什么芯片,是待机芯片吗?

网友:
告诉下我阿

网友:
跑线路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TB6808F是电源管理芯片,这个芯片还有很多功能呢,具体你可以看下IBM T30的图纸,里面有TB6808F.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啊,作用大的很,没有它,这个主板半条命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重要,可以说是待机芯片,也是电源管理芯片,他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在T30里VCC3SW是线性稳压块VR3产生的,不是TB6808哟。这是个电源管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,谢谢提醒,T30里的TB6808不产生VCC3SW电压,是有单独的稳压器产生的,没注意看,老是想到了TB62501了。T30里TB6808输出好几路控制电压。